求助 STM32F103VCT6 总线方式驱动320240黑白液晶问题

楼主(2012-04-07):
用FSMC接口驱动13700控制器的320240液晶,总是不能显示,不知道设置的时序对不对?
/*******************************************************************************
* Function Name  : FSMC_SRAM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FSMC and GPIOs to interface with the SRAM memory.
*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any write/read operation
*                  on the S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u32 i;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 SRAM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SRAM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NE3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  /* NBL0, NBL1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D.06(/WAIT)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F.00(A16 (R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D.7(NE1 (LCD/C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CE3(LCD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A.08(LCD_/RST) as out 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6;    //0~16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6;    //2~16
  p.FSMC_DataSetupTime = 16;       //2~256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1~16
  p.FSMC_CLKDivision = 2;       //1~16
  p.FSMC_DataLatency = 0;       //2~17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for(i = 0; i < 1000000; i++);
}

网友A:
你得先测测VO那个脚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