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芯片能多线程工作

楼主(2012-04-07):
ARM?DSP?不知道有没这种芯片

网友A:
加入OS或者用OS的思想,都能多线程工作,但是一个时间只能处理一条指令(除非是多核)

网友B:
你指的多线程是指?如果是操作系统概论上多线程概念的话跟具体什么芯片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是芯片能同时处理多指令的概念的话,那就需要多核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