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控制不了

楼主(2012-04-07):
#include <SH88F40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Head\define.h"
/*******************************************************************************************************
          系統IO初始化設置
功能说明:
编程说明:
*******************************************************************************************************/
void Init_System()
{
/************************* 初始化IO口 *************************/
/* 使用到的IO口 */
P1M0 = Bin(11111111);         /* 设置P1为输出口 */
}
/*******************************************************************************************************
           主程序
功能说明:
编程说明:
*******************************************************************************************************/
void main()
{
Init_System();     /* 初始化系统 */
while(1)
{
  P1  = Bin(00000000);
}

楼主:
运行后除了仿真口外,其余全输出高电平。是我对寄存器理解有误?

网友A:
寄存器没仔细看吧

楼主:
哦,我太大意了

网友A:
楼主自我解决能力很强啊

楼主:
哈哈,还是你提醒的到位

楼主:
结贴了,20分给你

网友B:
#include<SH88F4051.h>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FF;
        while(1)
           {
          P1=0X00;

    }

}

网友B:
我的这样写怎么输出没变化呢?

网友B: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00;
        while(1)
           {
          P1=0X00;

    }

}
这样写也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