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芯片 通信距离在5-10m之间的?

楼主(2012-04-07):
红外? 好像便宜一点的距离都在1m以内。

射频? 好像一般都在100m左右 ,太远了

RFID 13MHz的倒是便宜,距离都在10cm左右, 5-10m的倒是有,价格都在1000+, 要命!

在做一个公交报站, 一趟公交经过一个站牌, 这个站牌感应到这趟车后 通过无线让下一站,下下一站。。都知道这趟公交到哪一站了, 后面的站牌实时显示这一趟车道哪一站了。

公交车经过站牌时的距离大约都是5-10m吧, 近了肯定感应不到,远了路对面或者附近的站牌也感应到了。最近一直在找这种合适的芯片, 恼火中。。。

网友A:
2.4G 433M 868M ISM

网友B:
我觉得吧,这个问题其实在接受到公交到站的信号之后可以加一个判断的程序,这样就不会混淆了,如果单纯想从硬件上完成,强行控制在5-10m的距离是不现实的,马路不可能都是一样宽的。。

网友C:
手机蓝牙的的通信距离不是10M吗?

网友D:
如果要说用用RFID,900M的通讯距离就在5--10米,并且是无源的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不能靠距离来解决,距离是可以通过功率控制来实现的,但楼主说的公交报站要靠软件技巧实现,无线信标的发射功率反而不能太低,要考虑环境影响因素。

网友F:
蓝牙可以,很多其他芯片也可以,有些芯片可以编程控制功率的,,建议这个还是选择距离远一些的比较好,不然要是环境恶劣一点,有可能原本传输10米会变成传输只有1、2米,直接识别不了,报不了站

网友G:
至少要20倍的5到10米,每部车自带一个身份id,才好搞啊,要应对恶劣的环境及高可靠性才行,

网友H:
这个个人觉得还是要在软件中进出处理的,单靠硬件上的识别,不太可靠!

网友I:
用硬件搞不可靠啊 ,最好还是用强信号,再软件判断的好

网友J:
方向不对。现在公交车GPS必备,顺便就把你这功能实现了。

网友K:
蓝牙的传送距离就是在范围之内

网友L(2012-06-24):
5-10m? 那就准备悲催吧  安装角度不同,行人挡道,广告栏遮盖,频段被干扰?供电?ID如何设置? 站牌一般都是双向的,共用一个无线模块吗,如果不共用,上行下行如何区分,有些十字路口,相邻的站牌也是很近的...
GPS才是王道
如果非要短距离无线的,硬件解决之后,麻烦才刚开始而已。

网友M:
还是软硬结合吧,毕竟各处环境不同,单纯硬件芯片不具有通用性!

网友N:
不错,挺有想法的, 学习下,

网友O:
不太清楚呢。。

网友P:
学习了  这个玩意  硬件功率应该大一些  主要还是软件判断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