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体怎么做外部声明

楼主(2012-04-07):
函数,或变量做外部声明时用extern 那么联合体怎么外部声明呢?

比如 :
union abc{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union abc x;

请问x这个联合体如何外部声明?

网友A:
声明
union abc{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extern union abc x;

网友B:
变量和函数做外部声明是有点不同的。函数只要做extern申明就可以在外部文件调用。而变量需要在每个需要调用该变量的文件中进行声明

网友C:
请问LS
难道函数不需要在每个调用的文件中声明吗?

网友D:
很少用到extren函数,一般写成声明头文件。

楼主:
哦,这样啊

楼主:
先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