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Creater的最新版本是哪个啊?

楼主(2012-04-07):
现在Creater的最新版本是哪个啊?

网友A:
官网上有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帮你看了一下,现在最新的是PSoC Creator 1.0 Beta 5

楼主:
这个beta5指的是第5个版本吗?

网友C:
应该是吧,呵呵,不过楼主可能有疑问,creator总变呀,在这里说明一下,creator或者designer更新,主要是加了新的用户模块,因为psoc是不断更新的嘛,并没有太大变化,呵呵

网友D:
最新的版本是PSoC® Creator™ 2.0 Component Pack 2
这里可以下载:http://china.cypress.com/?rID=56745

楼主:
那怎么才能得到designer或者Creater的新用户模块呢?

网友E:
安装新版本,呵呵

楼主:
明白了,不是升级吗,而是要从新安装是吗?

网友F:
升级就行了吧~~~

楼主:
最新的版本是PSoC® Creator™ 2.0 Component Pack 2
这里可以下载:http://china.cypress.com/?rID=56745
引用 网友D:
哦,刚没看到这个,多谢版主

楼主:
结贴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D:
要是原来装的是1.0的,要重新安装,要是装的2.0的,只要升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