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压

楼主(2012-04-07):
有没有哪位大虾提供一个,用单片机输出数字信号,得到一个模拟电压(0--12V)输出的IC。不用DAC转换。占用太多的MCU端口了!最好是只要4个端口就能做到!

网友A:
SPI接口的DAC芯片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1个i/o就够了,pwm+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