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M调制度问题

楼主(2012-04-07):
大家好,本人最近在做个收音机,已经可以设台,搜台,我不是通信方面的能手,我想请教各位,如何计算FM调制度?前提是,我身边没有什么测量仪器,我该运用哪些参数进行计算呢?

网友A:
FM调制度用频偏表示,广播标准额定频偏75KHz,工作频偏22.5khz。频偏一般不由收音机决定,而由广播电台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请问工作频偏是什么个概念?是个固定值么?它和我测出的频偏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收音机里没有频偏,收音机和频偏最直接的关联就是那个调频调幅波,调制度与此波的幅度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