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前辈~~

楼主(2012-04-07):
:handshake 刚开始学画板,问下我如果打算GND覆铜,是不是在布线时不需要画GND线了,直接最后覆铜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四层板,我把GND单独设为一个内电层,内电层中可以覆铜不,如果不可以,那我四层板是不是就不需要在顶层,底层对GND覆铜了~~·:)

网友A:
你打算覆GND铜的话,是可以不连GND的线,但是最好有的地方手动连上

四层板里的GND平面就好比一个覆铜平面,整层都是GND了,你说呢,有的还有地的分割

你有了地平面还有在顶层覆GND铜也可以,看你自己需要了,比方说散热等需要

楼主:
呵呵 谢谢了~~
但有的地方手动连上,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呢,我知道地线要比较大,如果GND覆铜的话,那地线宽度就可以不用设定了吗?

网友B:
你要是四层板`有单独的GND层`贴片件肯定要过孔到GND层的`所以在TOP LAYER或BOTTOM LAYER把相近的线连上`可以减少过孔的数量`地线大不大跟能量有关系`流经220的地线能量大当然要地线粗些`不然电流大了`铜箔直接烧断`3.3V 1.6V给芯片供电的话`看芯片手册电流是多大`一般不是功放的话`10MIL`15MIL都可以`这东西是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C:
很专业!::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