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能分析出这两个IC的型号吗?

楼主(2012-04-07):
(无正文)

楼主:
这两个IC控制两个光耦不停地开关,能分析出来吗?:'(

网友A:
右面的应该是类似555定时器的芯片`那两个电阻是控制开断频率的`你可以换下电阻试试`左面的应该数字HC之列的芯片`

楼主:
右面的我用555带用了,请问左面那个应该为什么型号呢?谢谢这位仁兄了

网友B:
前面应该是反相器

网友C:
74LS04+555

楼主:
谢谢了,我刚用了74HC04带换了

网友D:
这么常用的芯片,还要打磨。
解剖的人很快就知道,打磨倒费更多的时间。

网友E:
不一定阿,要看实现什么功能,楼主的描述太少拉,没详细信息?用途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