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溶液电导旅测量的新问题

楼主(2012-04-07):
很久之前,发帖请教过溶液电导测量的问题。
现在搭了一个板子,实际体验了一把。
现在有个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方法是加交流正弦波作为电压激励源,然后测量电流,换算电阻后计算电导率。
我用固定电阻模拟,交流信号的频率从0.5KHz到4Khz,电阻测量值都很准,没有变化。从200欧姆到10K欧姆,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实际测量溶液的电导率时,相同条件下(溶液浓度、温度、测量电极都相同),交流信号的频率不同,测量结果也不同,而且差别很大。下面为两组不同浓度溶液的实际测量数据:
---交流信号频率---电导率1(ms/cm)------电导率2(ms/cm)
----2000hz--------38.92-------------------14.10
----3000hz-------39.34--------------------14.17
----4000hz--------39.57--------------------14.19

而且这个数据和激励源的幅值大小没有关系,激励信号均方值从400mv到700mv,结果都差不多。

为什么频率会影响测量结果,而且影响这么大?
按道理溶液和电极的电容也不会这么大啊。

请各位多发表意见!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指点?

楼主:
相同物质,不同浓度的溶液,等效电容不同?

网友A:
用电阻是不带电容的,当然准.测溶液是带电容的,当然不准
所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测量的是复合值

楼主:
为什么不同浓度的溶液,测量结果的误差不同呢?
我要的是具体分析,不是泛泛而谈。

楼主:
我知道溶液和电极,有等效电容存在。
但现在看来,好像不同的溶液,等效电容不同?有没有这个可能?

谁能具体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