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触摸程序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2-04-07):
在网上下的触摸驱动程序,有一段是这样的:
void XPT2046_Rd_Addata(void)
{
    u16 temp;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XPT2046_SendByte( CHX ) ;
      temp=0;
    temp= XPT2046_ReadByte() ;
    X_Addata =temp<<8;
    temp= XPT2046_ReadByte() ;
    X_Addata |=temp;
    X_Addata >>=3;
    X_Addata &=0XFFF;
X_Addata=325-(X_Addata-200)*320/3696;}
这里为什么对X_Addata右移3位,而不是4位???、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可能是触摸屏设置的问题吧,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由触摸驱动芯片的时序决定的,虽然坐标位置采用12位的ad转换,但转换结果在送到mcu时在第13个周期送完,也就是说第一位数是无效的,16-13=3所以只需移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