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机控制

楼主(2012-04-07):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网友A:
控制的话,应该是C2000系列吧。

网友B:
有很多可以选择吧

网友C:
TMS320F2812

网友D:
Ti的piccolo系列还不错

网友E:
楼主在价格和性能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F:
blackfin不错,性价比很高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
哎哎。。我在做毕业设计。也是基于DSP的电机调速。。

网友H:
TI的2812、28335等,有专门的pwm输出端口,而且pwm的产生也很容易实现,只需写几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I:
国内用TI的C2000系列多一些,我看国外产品很多都用飞思卡尔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