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探讨stm32触摸屏控制

楼主(2012-04-07):
触摸屏驱动有用中断与不用中断之分,校准步骤,校准精度及误差来源,软件实现计算法优化等等。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啊!

楼主:
先抛个砖吧。软件提供的功能完成以下这些步骤:
1. 配置控制器硬件
2. 判断屏幕是否被触摸
3. 获得稳定的、去抖动的位置测量数据
4. 校准触摸屏
5. 将触摸状态和位置变化信息发送给更高层的图形软件

楼主:
大家帮帮忙嘛!顶起嘛!每人聊一点自己感悟嘛!拜托了!!!!!!!!!!!

网友A:
都有例子的,仔细体会例子精神,能力上去了再改

楼主:
5# tcc8073 大家交流哈多好啊!交流才有进步嘛!

楼主:
哎没什么人响应啊!我把我的触摸屏程序上传吧!
#include"touch.h"
#include"spi.h"
#include"lcd.h"
#include "systick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include "math.h"

uint8_t  cnt=0;
/**********************************************************
* @brief  Touch_Init             初始化触摸屏需要的端口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芯片--TSC2046
*********************************************************/
void Touch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and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SPI_MOSI(TDIN),CLK,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3|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SPI_MISO(DOUT),PE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变量 EXTI_InitStructure *********/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ure);
        /********将EXIT线1连接到PC1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
        /********配置EXTI线1上出现下降沿,则产生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设置优先级分组:先占优先级2位,从优先级2位****/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EXTI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EXTI_OPEN   开中断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OPE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IMR|=1<<1;
}

/**********************************************************
* @brief  EXTI_CLOSE   关中断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I_CLOSE(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DIS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IMR&=~(1<<1);
}

/**********************************************************
* @brief  Drow_Touch_Point    画一个触摸点,用来校准用的
* @param  x :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retval None
*********************************************************/
void Drow_Touch_Point(uint8_t x,uint16_t y)
{
        LCD_DrawLine(x-12,y,x+13,y);//横线
        LCD_DrawLine(x,y-12,x,y+13);//竖线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Draw_Circle(x,y,6);//画中心圈
}

/**********************************************************
* @brief  Draw_Big_Point     画一个大点  2*2的点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raw_Big_Point(uint8_t x,uint16_t y)
{
        LCD_DrawPoint(x,y);//中心点
        LCD_DrawPoint(x+1,y);
        LCD_DrawPoint(x,y+1);
        LCD_DrawPoint(x+1,y+1);
}

/**********************************************************
* @brief  Convert_Pos     转换结果像素坐标
* @param  None    根据触摸屏的校准参数来决定转换后的结果,保存在X0,Y0中
* @retval None
*********************************************************/
void Convert_Pos(void)
{
        Pen_Point.X0=240-(Pen_Point.xfac*Pen_Point.X+Pen_Point.xoff);
        Pen_Point.Y0=320-(Pen_Point.yfac*Pen_Point.Y+Pen_Point.yoff);
}
/**********************************************************
* @brief  Touch_Adjust      触摸屏校准代码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ouch_Adjust(void)
{
        uint16_t pos_temp[4][2];//坐标缓存值
        float d1,d2,fac;
        uint32_t tem1,tem2;
//        POINT_COLOR=BLUE;
        BACK_COLOR =WHITE;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RED;//红色
//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画点1
        //用来标记是否校准过,所以校准之前必须清掉!以免错误
        Pen_Point.xfac=0;
        Pen_Point.yfac=0;
        Pen_Point.xoff=0;
        Pen_Point.yoff=0;
        while(cnt!=5)
        {
                pos_temp[cnt][0]=Pen_Point.X;
                pos_temp[cnt][1]=Pen_Point.Y;
                switch(cnt)
                {
                        case 1: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20,20);//画点2
                                break;
                        case 2: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300);//画点3
                                break;
                        case 3: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20,300);//画点4
                                break;
                        case 4:         //全部四个点已经得到
                        //对边相等
                                tem1=fabs(pos_temp[0][0]-pos_temp[1][0]);//x1-x2
                                tem2=fabs(pos_temp[0][1]-pos_temp[1][1]);//y1-y2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2的距离

                                tem1=fabs(pos_temp[2][0]-pos_temp[3][0]);//x3-x4
                                tem2=fabs(pos_temp[2][1]-pos_temp[3][1]);//y3-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3,4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95||fac>1.05||d1==0||d2==0)//不合格
                                {
                                        cnt=0;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continue;
                                }
                                tem1=fabs(pos_temp[0][0]-pos_temp[2][0]);//x1-x3
                                tem2=fabs(pos_temp[0][1]-pos_temp[2][1]);//y1-y3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3的距离

                                tem1=fabs(pos_temp[1][0]-pos_temp[3][0]);//x2-x4
                                tem2=fabs(pos_temp[1][1]-pos_temp[3][1]);//y2-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2,4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95||fac>1.05||d1==0||d2==0)//不合格
                                {
                                        cnt=0;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continue;
                                }//正确了
                                //对角线相等
                                tem1=fabs(pos_temp[1][0]-pos_temp[2][0]);//x1-x3
                                tem2=fabs(pos_temp[1][1]-pos_temp[2][1]);//y1-y3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4的距离

                                tem1=fabs(pos_temp[0][0]-pos_temp[3][0]);//x2-x4
                                tem2=fabs(pos_temp[0][1]-pos_temp[3][1]);//y2-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2,3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95||fac>1.05||d1==0||d2==0)//不合格
                                {
                                        cnt=0;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continue;
                                }//正确了
                                //计算结果
                                Pen_Point.xfac=(float)200/(pos_temp[1][0]-pos_temp[0][0]);//得到xfac
                                Pen_Point.xoff=(240-Pen_Point.xfac*(pos_temp[1][0]+pos_temp[0][0]))/2;//得到xoff

                                Pen_Point.yfac=(float)280/(pos_temp[2][1]-pos_temp[0][1]);//得到yfac
                                Pen_Point.yoff=(320-Pen_Point.yfac*(pos_temp[2][1]+pos_temp[0][1]))/2;//得到yoff

                                POINT_COLOR=BLUE;
                                LCD_Clear(WHITE);//清屏
                                LCD_ShowString(35,110,"Touch Screen Adjust OK!");//校正完成
                                delay_ms(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return;//校正完成
                }
        }
}
/**********************************************************
* @brief  Load_Drow_Dialog   显示清屏区域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216,0,"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ifndef _TOUCH_H
#define _TOUCH_H

#include"stm32f10x.h"

/*********笔杆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X0;//原始坐标
        uint16_t Y0;
        uint16_t X; //最终/暂存坐标 即 物理坐标
        uint16_t Y;

        float xfac;          //触摸屏校准参数
        float yfac;
        short xoff;
        short yoff;
}Pen_Holder;
extern Pen_Holder Pen_Point;

/********* 初始化触摸屏需要的端口 *************/
void Touch_IO_Init(void);
/********* 画一个触摸点,用来校准用的 *************/
void Drow_Touch_Point(uint8_t x,uint16_t y);
/********* 触摸屏校准代码 **********************/
void Touch_Adjust(void);
/********* 关外部中断 **********************/
void EXTI_CLOSE(void);
/********* 开外部中断  **********************/
void EXTI_OPEN(void);
/*********转换结果像素坐标 **********************/
void Convert_Pos(void);
/*********显示清屏区域  **********************/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画一个大点  2*2的点  **********************/
void Draw_Big_Point(uint8_t x,uint16_t y);

#endif

网友B(2012-10-23):
学习了,最近正在用这个!

网友C:
鼓励多交流

网友D:
LZ可以多分享一些有关stm32触摸屏控制的经验

网友E:
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开发,多讨论

网友F(2013-01-09):
感谢楼主的基础知识大全,刚刚接触,了解后一定来参与讨论

网友C:
可以共享一下相关的开发经验

网友G:
响应的人还是太少

网友H(2013-04-26):
最近被触摸搞的头破血流啊。。。

网友G:
鼓励多讨论

网友I(2013-06-05):
我这几天也是被触摸搞的头破血流啊。。。可恨的TSC2046

网友J(2016-11-28):
引用 楼主:
哎没什么人响应啊!我把我的触摸屏程序上传吧!
#include"touch.h"
#include"spi.h"

这不是原子的程序吗?

网友K(2019-08-08):
不是不交流,而是还不会,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