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封装和走线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4-07):
本人刚学AD不久,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这里的大侠们:
1.在贴片元器件的画封装时,一般为了便于焊接会把焊盘引脚画的长一点,但这有没有什么标准呢?也就是说一般焊盘画多长为宜?
2.想问一下这里的大侠们在做PCB时,是不是都是手动布线,不用自动布线?但我怎么觉得自动布线还布的还挺好的,自己布线太难了,我想应该是我水平太菜了吧,但要怎么练习才能质的提高自己的手动布线的水平呢?麻烦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1,封装焊盘大小是根据原件的管脚大小来定的,要比原件管脚大,有些特殊的脚要更大,这个没一定的标准,可以根据IPC封装标准来定
2,一般都是手动布线,现在又得高级点的软件有的自动布线也还行,不过一般几乎不用,有时部分自动布线。
自动布线对规则设置要求严格,有时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还是建议手动布线
想提高自己的水平就要多练习,顺便看看人家板子是怎么布线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多练习,这个是积累起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1.封装问题嘛,看你是光打板子还是让外面做。光打板子然后自己焊接你就在允许的情况下,做大一点,这样自己就好焊接。比如那个QFP封装的,要是自己焊接,我会多加,引脚线就多加个1mm至1.3mm。
2.自动布线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布的并不好,过孔太多,铺铜时破坏地线的完整。而且如果规则没有设置好,走线就会不规则,锐角什么的现象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