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误差问题

楼主(2012-04-07):
输出所有形如aabb的四位完平方全数。
#include <stdio.h>#include <math.h>
int main()
{

int a,b,num;

double m;

for(a=1; a<=9; a++)

for(b=0; b<=9; b++)
        {
            num
=a*1100
+ b*11;
            m
=sqrt(num);

if(floor(m+0.5)==m)   //请注意此处
                printf("%.d\n",num);
        }
}
//注释处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难道是先把浮点型转换为整形再和floor()比较?

网友A:
浮点数存在误差,但是这个误差是极小的。
floor(m+0.5)这种方式可以将精度控制到整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