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文件用什么软件写?

楼主(2012-04-07):
小弟用12864液晶屏 + AT89S51做了一个小东东,有十几张图片和100多个点阵汉字.
都是依unsigned char code BMP1[]{;}
这样的数组形式来的;
这些图片和取模的汉字太占程序空间了.
一个图片就占1K了...(128*64/8=1024字节)

我想到将这些数组放到一颗24C256 EEPROM中去,
程序运行时再去读取,然后送显示;
但是怎样将这些图片数组生成烧录24C256的*.Bin文件呢?

网友A:
用专门做个程序 用单片机写进去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那么弄的话,那32K写满,用89S51得弄多少次啊

还不如用EEPROM修改器逐个字节去编辑呢。。。

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生成*.bin 吧?

我再用通用编程器烧录进去就好了。

网友B:
51的,不如用一个新型的大ROM的增强MCU代替。例如:STC12C5A60S2...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晕,那么弄的话,那32K写满,用89S51得弄多少次啊

还不如用EEPROM修改器逐个字节去编辑呢。。。

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生成*.bin 吧?

我再用通用编程器烧录进去就好了。 ...
引用 楼主:

1、自己写一个C程序,把这些数据生成到一个bin文件里面去
2、写一个单片机串口程序,自己定一个简单的协议,通过PC串口工具,把要写EEPROM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然后再写入EEPROM

网友D:
写个WINDOWS程序,以后用什么图片和汉字都轻而易举的完成。

网友E(2014-08-16):
用纬图的Ginkgo USB-I2C适配器

网友F:
要不使用人家的编程器,直接将EEPROM插在人家的编程器上,用人家的USB软件烧写。
再就是自己做一个简易的编程器,比如将你的单片机接到PC机上,UART,USB,LAN等方式,将文件发送到单片机,然后由单片机按照datasheet中描述的编程时序写入到EEPROM中,很简单的。

网友G:
建议用flash存储,空间大 而且flash可以通过扇区擦除,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