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测电阻

楼主(2012-04-07):
我首先让RA0为输出 且输出 “1” 保持足够的时间 让电容充满电
然后 将RA0设为输入 让104电容放电 ,同时开始定时,当电容上的电压低于门槛电压的时候 读定时器的时间;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每次读的时间都相差 几十个微妙 ,我测过每次冲的电压都相等 而且I/0都是st电平

网友A:
1.怀疑是否程序编写和运行速度所造成的实时性不好。
2.充电后的电压不是严格相等。
3.这种方法测不出电阻大小,因为楼主不知道每块单片机的门槛电压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