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压比较器电路

楼主(2012-04-07):
如图当超级电容电压(充电时超级电容电压会有波动)升到40V附近时,7脚输出开始震荡,导致三极管会被反复开启(黄色基极波形)

现在我在7脚和5脚之间串入二极管和电阻做迟滞电路,7脚输出还是震荡,请问其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有正反馈一般不会振荡,仔细检查是否焊接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应该没错误,当超级电容电压升到40V以后,5脚的电压是有明显地抬高的,而且在给超级电容放电到36V时,7脚才置0,应该说反馈是起作用的

网友B:
你在比较器和三极管基极之间为什么要串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想让三极管一直导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利用电容的特性使三极管截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直流电压吧?有了电容不是直接把直流隔离了么。。。?我是菜鸟不是很懂。。能帮我解释下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在给电容充电瞬间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F:
问:电源+5V与VCC是如何连接的?有电源退偶吗?是不是楼主电源内阻大,驱动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