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次方程

楼主(2012-04-07):
在多阶滤波电路中常有高次表达,大家有简单些的方法求解或是进行分解成零极点那样连乘的方式吗?
如:ax^3+bx^2+cx+d=0,写成(A1x+b1)(A2x+b2)(A3x+b3)=0,之类多谢!

网友A:
你最终目的是想求出具体零极点大小吗?如果是的话,有,分三种情况吧,字太多,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主要是分解成上面的连乘方式,当然了能简单进行求解也不错,据说有求解公式

网友A:
看来你是把模电当成数学来学了,咱们是“道不同”。
倘若有共轭极点,分成三项有何意义?

楼主:
共轭就不说了,我只要一个简单和近似的方法。

网友B:
恩,数值分析里面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