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转电压电路

楼主(2012-04-07):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所示的I2V转化电路,输入信号的带宽是否受到放大器的带宽限制?还是仅仅只受到RF和CF的限制?跪求指导

网友A:
二者都有限制,如果输入有电容成份,CF对相位有一定补偿作用,对运放稳定有一定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信号带宽要求小于等于OP的带宽吗?
我在别的资料里多数提到是受R和C限制,很少有提受到放大器的限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放的带宽与输入电容引起的极点频率乘积的平方得到的新频率,这个频率如没有补偿会引起峰值甚至振荡,而CF就是补偿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这个频率计算的详细资料吗?如何选定CF的值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入电容与反馈电阻形成截止频率FC,引起峰值的F=SQRT(FT*FC),RF与CF的补偿频率和F相同就可补偿这个峰值或或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跟你细聊?我现在不接外输入信号无CF的时候,在运放的输入端有2.9ns左右的正弦信号干扰,请问如何消除,运放的输入阻抗2M/3.6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