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调试中奇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7):
本人初弄FPGA,最近在使用ISE10.1.03在一片30W门的FPGA上调试别人以前在Actel上运行的代码,目前代码已全移植到xilinx的片子上,系统的结构为DSP(6713)+FPGA(Virtex),FPGA与DSP通过异步的EMIF接口相连。现在调试一种基于485通信的HDLC接口协议,同样的HDLC 模块例化了A、B、C三个接口。现在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同样的MCS文件,同样的DSP程序下,分别对ABC三个通道进行测试,有的时候A正常BC不正常;关掉CCS重新启动CCS再测试,又是另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或许ABC都通,或许有一路或者两路不通;想通过添加测试点来观察HDLC内部情况,结果数据都不出来……想请教下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FPGA的底层或者约束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A:
1,做时序约束了没有,时序报告有没有报错的地。
2,用chipscope捕一些ABC通道的数据来看看分析分析,定位是哪里的问题。
似乎随机性较大。
:lol

楼主:
结果查明是上电顺序的问题,FPGA加载过早……

网友B:
;P解决了,不错啊。恭喜啊。

网友C:
;P解决就好啊

网友D:
大家在一块
讨论,问题还是很快就可以解决大

楼主:
调试中碰到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各位兄台有没有活跃点的xilinx FPGA的群,最好是有高手坐堂的那种,谢谢……

网友E:
楼上讲的在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