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2-04-07):
如下图,Q11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貌似是个恒流作用

网友B:
是限流保护。

网友C:
Q11是保护的,Q10导通,Q8 B极被拉低,Q8导通,ANT_5V得电。正常工作时,R141上的电压小于0.7V,Q11截止,Q8过流时,R141上的电流大小0.7V, Q11导通,Q8基极被拉高,Q8截止,从而起到过流保护。

楼主:
4楼的,那R143,R146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R143的作用是给Q10提供回路吧?

不知道R146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看不懂,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F:
R146给Q11导通提供基极电压,R143给Q8导通提供基极电压。

网友G:
不是恒流,是限流保护,而且Q8也不会截止,只是输出电压会变低。

网友H: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