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能装protel吗?

楼主(2012-04-07):
win7能装protel吗?请教各位,如能,麻烦指点!!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不过加库有点不兼容

网友C:
1# qfggg 使用 Altium Designer  吧, 这个版块里 羽工 发了 ,有下载。

网友:
win7系统一般都不兼容protel99,可以下个XP虚拟机就ok了。

网友C:
5# 784956936 虚拟机 太要求 内存了, 个人感觉不靠谱~~

楼主:
win7这么麻烦啊!干脆还用xp省事啊!

网友C:
7# qfggg 呵。 win7 好多功能方面比XP增强多了。 例如:win7可以定期自动进行 硬盘碎片整理  等等

网友D:
win7支持xxbit.xp只能32....

网友E:
WIN7不算怎么好用?有些装不上啊。例如补丁,无器件库加不上。

网友A:
WIN7不算怎么好用?有些装不上啊。例如补丁,无器件库加不上。
引用 网友E:

加载不上元件库?不会吧,我的怎么都可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肯定可以装的。你装的是protel 99(se)还是DXP啊?99会有库加载的问题,DXP运行还可以。其实,软件版本用高点就好,后面的AD就基本上兼容WIN7了。

网友G:
可以啊,我的就是win7旗舰版的,装了protel中文版,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可以啊,我的就是win7旗舰版的,装了protel中文版,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