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基本硬件需要哪些测试

楼主(2012-04-07):
在板子制作的时候,软件工程师该准备什么测试程序呢?
首先是确认ICE和CPU可以正确连接,也就是程序可以下载到板子上执行并除错。
接下来是
1,CPU缓存器操作测试
2;stack pointer 的设定是否正确,function call是否正确运行
3;中断向量表设定是否正确,中断向量程序是否可正确运行
4;内存初始化及其操作测试,要保证所有的内在都可正常读或写
5;将data 段加载RAM,对bss 段设定初值,如果有程序段必须在ROM以外的内存执 行 的话,boot loader也要负责将其加载,在此阶段,必须保证当主程序执行起来后,程序中全局变量的初始值都是正确的;如果有需要被加载的程序段,也必须确认其可正确执行。
只有做好这些验证,才能将板子分配给其他同仁继续开发工作,

网友A:
楼主,我们怎么样才能保证内存不被泄露呢?

网友B:
听人们说是用 Firefox Plumber
但是本人没用过

网友C:
对于楼主说的,我还是一知半解的啊,可否详细的介绍下呢,先谢谢了啊。。。

网友D:
楼主    啊
我们可没有用这一套
流程啊

楼主:
boot loader的责任是帮其他程序配置可运行的执行环境,那么我们该为这个第一版的real size板子做哪些测试才能保证这个包含硬件板子与boot loader 的执行环境是正确的呢?以上就是为此要验证的项目。

网友E:
支持,越低层的程序越要保证其稳定度。

网友F:
学习了,还真没用过,以后得注意了。保证基础稳定

网友G:
楼主如果能再详细介绍一下每个测试的注意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