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识别跟踪技术

楼主(2012-04-07):
请教一个问题,通过摄像头获取图像信息,然后物体移动,搭载摄像头的舵机也跟着移动,这是什么原理,怎么实现的?希望有大神解解

网友A:
选取图像中某些特征明显(色差、对比度、轮廓几何形状等)易于识别的部位作为参考点,测出这些点的移动方向和幅度,作为调节舵机的依据。

网友B:
程序算法是什么呢?

网友C:
很多种,比如H264

H.264的编解码框架与以前提出的标准如H.261H.263MPEG-1/2/4并无显著变化,也是基于混合编码的方案:以运动矢量代表图象序列各帧的运动内容,使用前面已解码帧对其进行运动估计和补偿或使用帧内预测技术,所得的图象参差值要经过变换、量化、熵编码等部分的处理。

网友D:
也可以通过比较上一幅图像来判断哪个区域有移动,把摄像头通过舵机摇过去就行了。

网友E(2013-11-23):
kinect可以实现!

网友F(2013-12-23):
  简单的是通过通过两帧图像对比 通过422通信 使云台移动

网友G:
我也不知道,但是很想知道。

网友H(2014-03-03):
有一个玩意儿叫opencv,那个东西做机器视觉最好了

网友I: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啊?能跑opencv巨简单多了。特征点匹配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网友J:
不明觉厉

网友K(2014-04-30):
主要是你的算法,可以给出图像移动方向和距离,然后控制舵机、

网友L:
不知道特征辨别最常用的有那几种特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