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ARM芯片吧

楼主(2012-04-07):
功能模块能够完成10寸TFT lcd的显示和两通道A/D输入即可。
希望价位低。
多谢!

楼主:
自己座沙发了!不知道是不屑告知,还是不做系统规划,只是照着做就OK的呢?

网友A:
串口数据,采样信号也不需要吗?

网友B:
TI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