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快的内存中执行程序或操作资料

楼主(2012-04-07):
各种资料存储媒介的速度由慢到快依序是
1;必须经文件系统存取的NAND F lash(最慢)
2;直接存取NAND Flash
3; 直接存取NOR Flash或mask ROM
4;cpu外部的RAM
5;cpu内部的RAM
6;CPU的一般缓存器(最快)
要注意的是:速度越快的**设备通常越贵,而越贵的内存,在系统中可用的size 自然也比较少,所以在改善效能时,势必要把造成效能瓶颈的热区局限在更小的范围内,才有办法将其塞进速度较快的内存中。

网友A:
很有效的方法。
如果某个功能的瓶颈在于操作资料的程序,最佳化这个程序的方法就是在较快的内存中操作这些资料。
收了,谢谢

网友B:
长见识了啊,谢谢楼主,这个在优化程序时是很有帮助的 啊。。。

网友C:
嗯是的啊
感谢楼主分享的方法
确实     在优化时有用

网友D:
内存要谨慎使用,使用有效率的算法,很好,顶一下

网友E:
挺好的经验分享,很有用的方法。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