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的自举电路

楼主(2012-04-07):
功率放大电路的自举电路???是咋回事啊???

网友A:
用个电容抬升输出电压,提高输出电压的动态范围。

楼主:
谢谢了。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B:
这部份我也不太懂,二楼详细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C:
自举就是要 提得起放得下,Rb2 串二极管相当于直连 Vcc 啊,把二极管换成 Rb1 才对 !
这接法不对!
二极管 大多不用,自举电容 可兼当 输出耦合电容 带负载。

楼主:
我的电脑上装不上PROTELL99,不能画图啊。太愚闷了,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自举,就是通过对放大器自身的输出进行半波整流,与VCC叠加后,得到比VCC更高的电压,为放大器本身提供适合的偏置

网友E(2021-02-08):
让射随器 能够 全摆幅;解除 前级的 直流负载。

网友E:
或者可看成,前级的直流负载由后级(射随器)代扛了。

网友E:
自举去耦两不误。

自举电容可兼当负载耦合电容,但这就令去耦没法做了。

网友F:
加电容抬高静态输出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加电容抬高静态输出电压

待机状态就是 中点电位,自举提高的是 峰值。

网友E:
不加讯号,
在待机状态时,
把 R5 掐掉看看,
靠那个 Uc2 也能「举」一下子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加讯号,
在待机状态时,
把 R5 掐掉看看,

自举的效果是,增幅减荷,
增输出之幅,减讯号源之荷,
理解 自举,须注意 讯号源性质(恒压  恒流),
受讯号源性质影响的,是 A点的摆幅,EB之差 则否。

@hk6108 :vt1是电流源,自举是有作用的,就是IC电流全部流进PP管,如果前级是电压源基本没有什么用,如果电压源驱动能力强的话。
@zyj9490 : 讯号源如为恒压型,则 只减荷不增幅。
减讯号源之荷是因,增输出之幅是果,R3等效阻抗是无穷大。因为无压差,无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加讯号,
在待机状态时,
把 R5 掐掉看看,

R2 上蹦哒着的是甚么,其实就是 VT2的uce 啊,只不过是这 区间 被 Uc2 上移了,R2 吃的是 交流,像真正的负载那样,
既然 R2 上蹦哒着的就是 uce ,那么,我用个 PNP管 取代 R2 不亦可乎,正是如此,除了 R2 ,被替代的还有 R3 ,把 C2 也砍掉好了,那就成了 发烧功放 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