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导通电阻问题

楼主(2012-04-07):
MOS 管得导通电阻究竟是饱和区的电阻还是线性区的电阻,我听老师说这个电阻是微欧级的,得用四端法去测量   只是看书上说的不太明确,不太明白这个电阻究竟是什么工作状态下的电阻。。还有一点 市面上的MOS管是不是ADI的居多?

网友A:
是导通饱和的电阻吧,市面上的MOS管多了去了,我们公司用AO的最多,其次是台湾产的。

网友B:
MOSFET导通内阻一般是毫欧级的,你们老师真牛,居然能说成微欧

如果是微欧级的那就MOSET就不会总是发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说错了,是毫欧级
PS:我们老师确实很牛,哈哈

网友C(2012-05-08):
微欧啊,牛人

网友C:
正准备找个好点的mosfet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总有零点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