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想做一个miniUSB接口的蓝牙适配器,买了一对蓝牙模块,一主一从,是UART接口的,主机通过杜邦线和UART转USB(A型公口)模块连接,从机通过杜邦线和UART转miniUSB(B型母口)模块连接。我们还剪了两根miniUSB转USB连接线,将两个miniUSB头对应的VCC、GND、D+、D-都连接在了一起,一个头插在与从机相连的那个miniUSB口里,另一头插在一个MP3上,两个头的VCC连接处接在了三节5号电池的正极,GND连接处接在了负极,主机接在电脑上。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两个蓝牙模块配对后电脑能识别出MP3,就和MP3直接插在电脑上一样。但是我们全部接通后,电脑什么都没识别出来……
当未给从机通电时,电脑通过串口监控软件发送AT指令返回OK;当给从机通电后,两个模块配对成功,MP3显示正在充电;也试过把两个miniUSB口的D+连D-,D-连D+,没有效果;还把MP3换成一个安卓平板(2.2.1),还是没有效果。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做啊?
下面是我们连接各模块的照片:

网友A: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头插在电脑USB插口里面?

楼主:
2# NE5532 这个我是连在电脑上了啊,我说了主机连在电脑上了

网友A:
那你MINI-USB插在什么地方的呢?

楼主:
4# NE5532 miniUSB通过那条自制的线缆,连在了一个MP3上

楼主:
4# NE5532 我拿画图画了一个大致的连接图

网友A:
楼主简直是想当然的在乱弄!USB发现设备不是胡乱连接一通就可以了,何况你的USB转串口模块9.99999999999层根本不支持串口到USB主机的逆向转换!

当然楼主无线连接MP3的想法不是不能实现,只是需要你自己做无线协议来传输,可能只有透过在Windows上做个虚拟设备来实现,涉及USB技术(Host和Device两边都要)、无线传输技术、windows底层编程技术,能做这个的人,可以笑傲江湖了~!

楼主:
7# NE5532 呃,我的确对通讯协议什么的还都不是很了解,今年刚上大二,这些东西都还没学过,想通过做竞赛学习学习……听你说的好麻烦啊,要从最底层的东西开始做,没有办法利用一些现成的模块让我们能从比较浅层的方面进行改进,做出我们希望的这个功能吗?谢谢

网友A:
使用最新的无线USB协议,不过还是只有用现成的芯片方案。楼主大二,没有能力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这个东西的人,有资格当你们学院系主任!

网友B:
电脑只能检测出插在USB口上的符合标准的设备,至于你通过这个USB设备去连接了别的什么东西电脑是不可能知道的。

楼主:
9# NE5532 可是通过这两个蓝牙模块是可以给单片机烧程序的啊,我觉得把单片机换成MP3应该也有办法工作吧?

网友A:
9# NE5532 可是通过这两个蓝牙模块是可以给单片机烧程序的啊,我觉得把单片机换成MP3应该也有办法工作吧?
引用 楼主:

估计楼主所谓的单片机就是STC的51吧,那东西只是个串口,跟楼主想实现的东西比,简单了10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