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3v电压用8050三极管将手触摸微弱信号

楼主(2012-04-08):
如何实现3v电压用8050三极管将手触摸微弱信号放大到0.5瓦,不用运放

网友A:
用两个8050组成达林顿,再用个8050跟随输出,估计差不多

楼主:
好像不行也

楼主:
可能需要调试的我的放大只能听见声音但功率并未达到那么大   你有电路图吗????

网友B:
触摸原理有很多,分别适合不同的场合或条件,这就要看哪款适合楼主了,比如
1、交流感应,利用人体感应的50Hz传递给被触摸点,然后放大。缺点是依赖周围存在的交流,而且强干扰下容易误触发。
2、电容增大原理,利用电容传感器,触摸后和触摸前电容相差很大来区分,优势是不依赖于50Hz的存在,抗干扰能力强,但需要振荡源
3、导电式,利用两个梳状镶嵌槽,平常不导电,手触摸上去后形成导电通路,但容易脏
4、压阻型,选择手压上去电阻会改变的材料
5、压电型,选择手上去后会产生电压的材料
6、光电式。
其实还有很多,楼下补充。

网友C:
好像论坛里传过晶体管电路200例吧?里面有个放大电路,灵敏到可以捕捉到鬼魂(书上这么说的)

楼主:
三极管收音机就能做到

网友D:
0.5W?不可能做到,除非允许输出失真到变成方波。0.5V还靠谱,多级放大就可以。

楼主(2012-07-13):
没有人能做出来吗? 应该可以的啊

http://www.i2008.info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是人注入的信号有多强你无法控制,除非你有AGC,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当没有人摸的时候,AGC将调整到最高增益,这时候如何应对噪声?

综上,楼主的要求在理论上成立,但实践上需要注意分析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才能选择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