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开发软件选择

楼主(2012-04-08):
我自学C语言、编写51单片机、打算用
Visual C++6.0怎么样?还有什么好的选择?有经验的帮忙选择下。初学的

网友A:
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编译系统,楼主用VC++写出来的东西恐怕只能在PC上跑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恩 我刚开是就是用VC++编译器 学C的。感觉很不错。然后学了一个多月  学到了指针 。用VC++弄不太明白 所以就用keil。 然后感觉有点明白。

从我个人角度看  先用C++编译器 很好

网友B:
忘记了说了  因为 VC++编译器的地址 我搞不太懂    VC++的地址都是啥玩意 一大串。就是我对VC++所用的存储不太明白  就是对硬件不太明白。有人说VC++内存 是建立在虚拟内存基础上的。

如果用KEIL编译51单片机内存很清楚,学得比较清楚

比如  *(INT8U data  *)0x12 = 0x34;//这话可能有错 呵呵

51地址比较简单 。

网友C:
只是想学C设计可以用KEIL就可以了
对于VC++来说C/C++只是基础,它主要是用来做windows应用程序的
所以还需要学习WINDOWS的应用程序模型(消息机制),另外还要学习MFC(一个WINDOWS相关的C++类库)

网友D:
学习C,keil C51编译器可不是好的选择!C51偏离C标准太多。也怪不得它,毕竟51出世时,根本没有考虑C的架构需求,而后来的keil为了“强行”将51架构和C融合,不得已,将C做了大量的非标修改和扩展,才造就了目前的C51编译器。

网友E:
我想还是gcc好点,
如果有能力,可以用gcc搭建大多单片机开发平台。

网友F:
支持楼上的 ,如果需要人打下手请联系我 ,

网友G:
讲的范围太大,

网友H:
周公的那个软件不错,编辑代码很方便:lol

网友B:
学习C,keil C51编译器可不是好的选择!C51偏离C标准太多。也怪不得它,毕竟51出世时,根本没有考虑C的架构需求,而后来的keil为了“强行”将51架构和C融合,不得已,将C做了大量的非标修改和扩展,才造就了目前的C5 ...
引用 网友D:

你还写操作系统了  厉害啊。

不过 我不同意你。你后面说的可能对“51出世时,根本没有考虑C的架构需求,而后来的keil为了“强行”将51架构和C融合,不得已,将C做了大量的非标修改和扩展,才造就了目前的C5 ...”,但是不能得出“学习C,keil C51编译器可不是好的选择”的结论。

网友:
个人觉得学习C语言用VC++6.0比较好,C语言和单片机语言相差甚远!

网友I:
好像用这个不错turbo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