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正弦波,单片机

楼主(2012-04-08):
给单片机提供时钟的方式有两种:1)晶振  2)外部提供方波.
小弟我的问题是:晶体方式提供的是正弦波,外部的是方波,为什么不管时钟是正弦还是方波单片机都能工作呢?谢谢回答

网友A:
单片机时钟关心的是前后沿的跳变,方波边沿很徒,很清晰,正弦波上升或下降到内部门电路的开门或关门阈值电平,也会由0→1,或由1→0跳变,哈哈,跳变不分先后,能跳就是好波.况且多半单片机内部总会有一个SMT整形单元,把正弦波整成方波.原理也是靠阈值电平来开关.OK,STOP了.

楼主:
好的,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