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20年的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答案在61楼

楼主(2012-04-08):
谢谢各位盆友参与讨论,结贴给分~~~

61楼 或许是最佳的折中方案,用 C  对查表的汇编代码进行了"包装", 最后就让人 "不见一行汇编代码",既满足了highgear老师的要求,不插入汇编代码,又不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程序的“端庄”性。

----------------------------------------------------------------- 可 爱 的 分 界 线 -----------------------------------------------------------------

上次圈圈玩了个----基于51的圈圈操作系统(51_00_OS),全程C语言编程,但在任务切换函数中,依靠插入少量汇编代码压栈保护现场,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

这次highgear老师,玩了个8051 下的任务调度器 OSex,思路清晰,程序精简,由于highgear老师特意不插入汇编保护哪些寄存器,因此,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即定时函数的中断过程中,对保护哪些寄存器,在任务函数未完全确定前,是未知的,只有任务函数完全确定后,才能由Keil C51编译器自动计算出,到底使用了哪些特殊寄存器并加以压栈保护。

要对所有的特殊寄存器加以压栈保护,俺常用方法有三。

方法1:
在初始化程序中适当加入一点简短变量赋值,让Keil C51将所有压栈变量扫到位,中断就全部压栈了。

方法2:
将中断程序建库,由于和其他程序的关联让Keil C51暂时摸不清头脑,结果就将全部压栈了。

方法3:
手工添加汇编。

----------------------------------------------------------------------

评论:

方法1 增加了无关的程序长度,使得程序不够精简。

方法2 由于使用了库,使得程序可读性下降。

方法3 违背了highgear老师的意愿,插入了汇编代码,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

由此可见,以上这三种方法都不是最理想,因些,俺求助二姨家各路大虾牛人,有啥更好的方法,即不用插入汇编,又能对所有的特殊寄存器进行压栈保护,所写C代码要求简短易读,说实话,这一道小学生题目,俺想了20年都未解。

有个网友,一道题目想了2年,并且给出奖金300元,俺穷,给不起那么多,对帮俺解答了这一道俺想了20年的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A:
;P
都是奖金惹的祸

楼主:
继续求解,顶贴有分~~~  ;P

网友A:
呵呵,人气不旺啊
友情帮顶

网友B: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不在于怎么解决, 在于最佳的效果.
本人和不赞成用库的办法. 增加了无关的程序更少令人讨厌!
所以我在做任务切换函数时, 使用的是插入了汇编代码的办法,
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  是啊, 我也不喜欢.
于是, 我用很精练的一个查表的汇编代码, 用 C  进行了"包装", 最后就让人 "不见一行汇编代码".

楼主: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不在于怎么解决, 在于最佳的效果.
本人和不赞成用库的办法. 增加了无关的程序更少令人讨厌!
所以我在做任务切换函数时, 使用的是插入了汇编代码的办法,
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  是啊, 我也不喜欢.
于是, 我用很精练的一个查表的汇编代码, 用 C  进行了"包装", 最后就让人 "不见一行汇编代码".
...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方法菜农比较喜欢用,俺不太喜欢~~~

尽管将汇编代码, 通过表格用 C  进行了"包装",但程序的可读性并不好,特别是这段表格的含义难于理解。

楼主:
继续求解,顶贴有分~~~   :P

网友B:
表格是code char[],
里面的内容用宏来表达, 能够很清楚地看明白表格里的含义.

网友C:
厚积薄发型的题目 小菜玩不了:lol

楼主:
表格是code char[],
里面的内容用宏来表达, 能够很清楚地看明白表格里的含义.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一表格菜农比较喜欢玩,每个字节代表一个机器码,如不用文字标注汇编含义,确实难看明白。

另,此表格在C语言中只能子程度(函数)调用,无法直接插入程序内运行,在本例中,要求中断过程中实时保护所有特殊寄存器,此大 法在这上可能无法应用。

网友B:
每个字节代表一个机器码, 我不是这样玩的.
code char[] 里面开始是个 0x83  的查表指令, 后面是个表格, 这个表格在任务切换中会用到(我的表格中是各任务的堆栈指针首地址, 堆栈空间, 还有 MASK 字节, 0xFE,0xFD,0xFB,0xF7,......)

然后, 用定义的宏: 如

GetBitMask(x)
GetTaskStack(task)

来 "包装"

楼主:
能贴个简单实例吗?

学习一下,谢谢~~~ :handshake

网友B:
可以, 只是代码不在手头哦. 但是意思应该已经说明白了.

楼主:
表格里的内容已说明清楚,但这表格如何调用?

以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网友B:
以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完全正确, 强制函数指针

网友B:
uint8 code Ostr[] =  {        0xEF,0x83,0xFF,0x22,                                 // 取 ROM 指令
        0xFE, 0xFD, 0xFB, 0xF7,0xEF, 0xDF, 0xBF, 0x7F,0xFF,          // ~(1<<x)
......};

#define OS_tskmsk(c) (*(uint8 (*)(uint8 ))((void *)Ostr))(c+2)

......
                Task_Running &= OS_tskmsk(Current_ID);         // 置任务非就绪态
......

楼主:
谢谢18楼,示例不错,顶~~~

由于只能使用强制函数指针调用,无法直接插入程序内运行,在本例中,要求中断过程中实时保护所有特殊寄存器,因此,这方法可能无用武之地。

网友D:
这题目可真不简单,要兼顾代码效率、可读性、书写一致性,还要直接进行最底层操作,桎梏颇多。
我觉得无法兼顾的时候,只能权衡。对于操作系统而言效率最关键。
插入汇编或代码数组强制调用的效率更高,但是会彻底丧失可移植性,降低美感倒是其次。常见的软件项目中都会把这部分单独撇出一个文件夹,其中包含若干与硬件平台相关的汇编文件,用户根据需要自动或手动选用。

楼主:
这题目可真不简单,要兼顾代码效率、可读性、书写一致性,还要直接进行最底层操作,桎梏颇多。
我觉得无法兼顾的时候,只能权衡。对于操作系统而言效率最关键。
插入汇编或代码数组强制调用的效率更高,但是会彻底丧失可移植性,降低美感倒是其次。常见的软件项目中都会把这部分单独撇出一个文件夹,其中包含若干与硬件平台相关的汇编文件,用户根据需要自动或手动选用。 ...
引用 网友D:

LS盆友太抬举俺啦~~~

这小学生题目哪有什么难度,像俺这种, 对C语言常用的几十个关键字,能写出一半就不错啦的小学生水平,都能随便抄几个关键字,随意组合一下,淘淘浆糊就能做出这道小学生题目。

二姨家高手如云,只是这个小学生题目太简单啦,高手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俺实在太穷,出不起奖金几百几千,只能出30元~~~

哪位高手行行好,别整天打口水仗吸引眼球,来点实际的,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E:
唉,C51要是玩不了PUSH/POP,叫什么C51?中国人总以为别人差劲,别忘了KEIL是德国人,——自诩地球第一优等民族。别人早解决了,我们中国大侠不知道而已。

    LZ真是白学单片机这么多年了,20年?俺2小时就想通了。—— 所长前一阵写的抢占式OS确实不错,但是中断没有跳出汇编,而且只能在C51_V9.0 以上通过,俺放入未来候选资料夹了。

    哈哈……,300元先拿出来放到站长或公证人手上,免得俺公布了答案,LZ不付账。众网友在此做个证啊。

、、

楼主:
呵呵~~~

LS  V5 !

2小时就想通了,俺穷,300元俺拿不出,只能拿出30元~~~

继续做广告~~~

哪位高手行行好,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B:
嗯, C51 支持内联的 PUSH  POP 指令函数
严格讲, 不能将函数, 必须成对使用(跟 PUSH POP 一样). 否则死机

楼主:
嗯, C51 支持内联的 PUSH  POP 指令函数
严格讲, 不能将函数, 必须成对使用(跟 PUSH POP 一样). 否则死机
引用 网友B:

C51 支持内联的 PUSH  POP 指令函数,  只能应用在高8位的特殊寄存器上(如ACC等),对低8位的寄存器(如R0-R7等),均不支持,因此,无法有效保存R0-R7等寄存器值。

网友E:
唉,还想不通?提示一下:

1、把中断C函数写成一个单独的模块,——例如:Int.C;
2、自己接着想……
3、将Int.C 加入项目与main主函数一起连接,妥啦!

Int.C是纯C语言写的中断函数,无任何汇编语句;内容举例:

void  timer0(  )  interrupt  0
{
if ( TI ){……};
……
}

用C51_V9.0以上版本编译,L51连接,看看中断程序0003H是不是自动压栈所有寄存器?——kEIL早就想到并解决了的问题。

不过不能怨LZ,C51_V9.0是2009年才升级出来的。3年以前(V7版本)这么写可得不到压栈所有寄存器。

、、

楼主:
谢谢LS盆友解答~~~

根据LS盆友要求:
1.  特地从网上下载了C51_V9.0版本,并安装之。
2.  将中断C函数写成一个单独的模块,Int.C
3.  将LS盆友的示例程序拷贝并加入单独的Int.C 模块。
4.  将Int.C 加入项目与main主函数一起连接编译。

得出如下结果,请见下图中的反汇编。中断程序0003H并没有自动压栈所有寄存器。

网友D:
……这坛里的奇人异士,前辈绝对算一个……

网友E:
#27楼版主LZ没注意到我26楼说的内容?关键诀窍就在2、自己接着想……

哈哈,不加入第2.条,C51_V9.0可发挥不了作用。这第2.条,LZ想了三年,俺想了+实验一共2小时。

看俺给你演示一个:

、、

楼主:
继续求解,顶贴有分~~~

哪位高手行行好,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F:
20楼的 ejack 很有道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得看视角。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那么毫无疑问, 效率优先,内核必须使用汇编;但如果从学习的角度看, 那么最好是纯 C.

使用纯c, 那么就面临一个如何控制中断stack 的问题,Keil的智能化并未智能到能辨别出任务的地步。 类似的问题在 Borland C++ 中也存在,由于不同类型的 cpu 选项 (8086, 80286, 80386, 80486等)会导致register 保存的长度不一, 但此问题可以同过 macro 来解决, 而Keil C 的问题只能通过compiler 中的特殊特性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找到 keil C 的“漏洞", 避开编译器的限制来解决。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中断中嵌入一句汇编,比如 nop. 此时, Keil 会把所有 context register (r0-r7,A,B,dptr,psw)push/pop. 这种 undocumented 特性非常令人沮丧,因为你得自己去挖掘,测试,而且不知道以后的版本是否支持。

综合来看, 以前 Cortex-M0 给出的方案最佳,用最少的汇编避开编译器的statck 控制,这样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程序的“端庄”性。

网友B:
技术需要精益求精, 不断探索.
但是如果走到了玩弄技巧, 甚至"钻牛角尖" 的地步, 就又不可取了.
其实这个问题, 还是关键取决于 Keil c 编译器的特性.
所以可能未必有个完美的 解.

楼主:
技术需要精益求精, 不断探索.
但是如果走到了玩弄技巧, 甚至"钻牛角尖" 的地步, 就又不可取了.
其实这个问题, 还是关键取决于 Keil c 编译器的特性.
所以可能未必有个完美的 解. ...
引用 网友B:

做产品,俺一定精益求精, 不断探索,寻找成本最低性能最好之方案。

但是玩玩呢,有时“玩弄点技巧”, “钻点牛角尖”并不是不可取了,为自已为大伙图点笑料乐一乐罢了。

至于有解没解,是否是完美的解,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楼主:
20楼的 ejack 很有道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得看视角。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那么毫无疑问, 效率优先,内核必须使用汇编;但如果从学习的角度看, 那么最好是纯 C.

使用纯c, 那么就面临一个如何控制中断stack 的问题,Keil的智能化并未智能到能辨别出任务的地步。 类似的问题在 Borland C++ 中也存在,由于不同类型的 cpu 选项 (8086, 80286, 80386, 80486等)会导致register 保存的长度不一, 但此问题可以同过 macro 来解决, 而Keil C 的问题只能通过compiler 中的特殊特性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找到 keil C 的“漏洞", 避开编译器的限制来解决。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中断中嵌入一句汇编,比如 nop. 此时, Keil 会把所有 context register (r0-r7,A,B,dptr,psw)push/pop. 这种 undocumented 特性非常令人沮丧,因为你得自己去挖掘,测试,而且不知道以后的版本是否支持。

综合来看, 以前 Cortex-M0 给出的方案最佳,用最少的汇编避开编译器的statck 控制,这样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程序的“端庄”性。

引用 网友F:

由于插入了汇编,哪怕再少,也违背了highgear老师的本意,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对C程序的"端庄"性也有影响。

此小学生题目,能被匠人看中置顶,一定有其道理和合理性~~~

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俺坚信,二姨家高手如云,最后一定有个比 highgear老师推荐的 Cortex-M0给出的方案更佳的方案,完全脱离汇编,又能避开编译器的statck 控制,C代码又简洁明了,完完全全保留了C程序的“端庄”性。

楼主:
按照 31楼盆友 的指示, 关键诀窍就在2、自己接着想……

继续接着想,顶贴者人人有分~~~

哪位高手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E:
小意思,看咱解的,不用加入任何汇编语句,一样让C51编译器自动保存13R。
哈哈,早就说过,KEIL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它的V9.0以上版本具有这个功能,设置一下,告诉编译器就行了。——谁都知道C51和RTX51嵌入式多任务操作系统是关联的!是同时一起设计的。

不需要在中断C函数中加入任何技巧性汇编语句。

、、

楼主:
俺笨,实在弄不懂理不顺~~~

一会儿,   关键诀窍就在2、自己接着想……

一会儿又, 不用加入任何汇编语句,一样让C51编译器自动保存13R。……

图片真伪先不说,结果,程序所占Flash增加了N多~~~ :dizzy:

任何实验,都需要列出方法,让其他网友克隆照抄验证通过。

否则,跟周老虎PS一下图片,没啥两样~~~

楼主:
将革命继续到底,顶贴者人人有分~~~

哪位高手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楼主:
现在讨论的是 highgear老师 玩耍的 8051 下的任务调度器 OSex,要求在 highgear老师的示范程序中,不插入任何汇编代码,保护所有受影响的特殊寄存器,并且要求程序简洁明了,按照26楼:盆友的要求,在 highgear老师的示范程序中,加入 Int.c 函数,再根据38楼:盆友示范程序所示,加入了STARTUP.A51,编译后的程序总长度不到 700H,而38楼:盆友的示范程序,长度为多少呢?程序总长度已超过了990H ,  程序长度增加了 290H之多, 这个这个水平之高。。。。。。俺小学生永远也比不上~~~  :curse:

根据26楼:盆友要求,所写的程序总长度不到 700H。

38楼:盆友所写的程序总长度已超过了990H。

楼主:
楼下盆友继续,顶贴者人人有分~~~

哪位达人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E:
LZ是不是有点失态……

#39楼
图片真伪先不说,结果,程序所占Flash增加了N多~~~

#39楼真有意思,LZ自己27楼玩了半天不就是想追求这个结果吗?——你怎么知道程序所占Flash增加了许多?中断C程序一共只有5字节指令,if(TI)_nop_;……那叫实验伪指令!是照抄你的!/color]
   JNB
   NOP
   NOP

其它都是编译器自动产生的保存/恢复全部13个寄存器所必须的。——我还以为LZ能一字节完成自动存储8051单片机13个寄存器呢。这不是PC机论坛。

LZ真有意思,保存/恢复一个寄存器至少需要 PUSH/POP 两条单字节指令,13个寄存器至少需要26条单字节指令,——LZ抱怨说我比你多用了26条指令?!——你想了3年也没实现编译器自动存储/恢复全部13个寄存器,而我2天就完成了;所以,无论你指令再简约,或者我程序再臃肿,你都是一个失败者。就别再找失败的理由啦……

四十几岁的女性,不是小孩子了。——先出 300元奖金,一听说我完成了,马上说自己穷,没钱,300元立马降到30元?——如今我贴出了结果,你又这原因,那原因,还周老虎都出来了;俺心里就弄不明白了:你着什么急?上什么火?30元就气急败坏啦?至于么?没人想要你30元,要不,我倒输你3,000元好不好?

周老虎?你若有周老虎的本事,也造一个跟我一样的假图试试?否则,你被周老虎耍了也只能抱怨自己无能。

、、

楼主:
呵呵,LS别拐弯,程序是在您的指导下编写的,严格的说,是抄您的!

任何实验,都需要列出方法,让其他网友克隆照抄验证通过。

否则。。。。。。。请自已独个玩吧,俺没兴趣~~~

继续做广告:
哪位达人贵人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E:
LZ确实有些糊涂,main.c ,  os.c ,有没有看上去眼熟?你自己写的OS程序这么快就忘啦?当然,是抄所长的,当时把所长吹得神乎其神,原来自己当时没看懂啊?

我是在你的(所长的)OS程序项目基础上加入的 int.c ,与你的——或者说是你抄所长的OS——主函数根本没联系,STARTUP.A51 哪来的?哈!我怎么知道?问你自己呀?嘻嘻……,不高兴你把它删掉吧,我才不关心。

、、
、、

楼主:
LS确实有些糊涂,main.c ,  os.c ,都是抄 highgear老师的示范程序, 没错!!!

但编译后,两个程序的总长度不同,详见 41楼,前一个编译后的程序总长度不到 700H,而LS盆友的示范程序,长度为多少呢?程序总长度已超过了990H ,  程序长度增加了 290H之多,难道让编译器自动保存/恢复全部13个寄存器所需要用到这么多字节?

任何实验,都需要列出方法,让其他网友克隆照抄验证通过。

否则。。。。。。。请自已独个玩吧,俺没兴趣~~~

继续做广告:
哪位达人贵人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E: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1楼

……再根据38楼:盆友示范程序所示,加入了STARTUP.A51,编译后的程序总长度不到 700H,而38楼:盆友的示范程序,长度为多少呢?程序总长度已超过了990H ,  程序长度增加了 290H之多, 这个这个水平之高。。。。。。俺小学生永远也比不上~~~

下面是谁写的程序?那个自己号称能建立50个任务,那个敢于创新的人是谁?是谁在自己的程序里加了个STARTUP.A51 却推赖在俺刘前辈身上?自己算了半天,却不知道把错误全算在了自己的头上!太可笑了。

        ——我吃饱了撑的?往你程序里加东西?和我INT.C模块何干?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点太卑劣了吧。

、、

楼主:
啥都别说~~~

真牛X的话,请贴上示范程序,让大家验证~~~

否则,请一个人吃饱了撑了,独自玩吧,俺没兴趣~~~  :lol

继续做广告:
哪位达人贵人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网友E:
算了,这种人别玩了。前辈的INT.C 编译后长度是26+5(实验伪指令)=31字节。小学生都算得出。其他的main.c,os.c 都是LZ和所长的东西。与我无关,LZ自己爱怎么算怎么算去吧!

   我研究的是51中断C函数如何不加入汇编能自动存储全部13个寄存器,——才不关心你主函数是什么,别把我和任何主函数(包括你的,所长的)扯到一起。你和所长的程序我没有兴趣。——连编译都通不过,不值得研究。

、、

网友E:
我认为四十几岁的女性应该是有气质,内涵,行为典雅;像那些给我们讲课的女教授。

否则;留给人的只剩下衰老的皮肤,孤独,剩女谁看的起?

、、

楼主:
呵呵,不玩就不玩,您留着独自玩吧~~~

继续做广告:
哪位达人贵人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lol

网友F:
这个刘工工.......................:D:lol

网友F:
四十几岁的女性,不是小孩子了。——先出 300元奖金,一听说我完成了,马上说自己穷,没钱,300元立马降到30元?——如今我贴出了结果,你又这原因,那原因,还周老虎都出来了;俺心里就弄不明白了:你着什么急?上什么火?30元就气急败坏啦?至于么?没人想要你30元,要不,我倒输你3,000元好不好?

我们的刘工工总是习惯性的祭出东厂刘 氏 大 法 .......

楼主:
刘 氏 大 法 ,  天 下 无 低 .......        您留着独自玩吧~~~

继续做广告:
哪位达人贵人行行好,指点一下,帮俺解答这一道小学生题目,奖金30元~~~ :D

网友G:
不会汇编阿

楼主:
不会汇编 正好用 C

本例程序要求全部用C编写,不得插入汇编~~~

网友H:
四十几岁的女性,不是小孩子了。——先出 300元奖金,一听说我完成了,马上说自己穷,没钱,300元立马降到30元?——如今我贴出了结果,你又这原因,那原因,还周老虎都出来了;俺心里就弄不明白了:你着什么急?上什么火?30元就气急败坏啦?至于么?没人想要你30元,要不,我倒输你3,000元好不好?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题目出来的第一天就说是30元。

楼主想搞明白,大家都只是改了下int.c文件,为啥编译出来一个是700H,一个是990H

网友I:
继续围观,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J:
……这坛里的奇人异士,前辈绝对算一个……
引用 网友D:

能算“西毒”吧

网友K:
呵呵,高手都很忙,没空,俺来解一下吧~~~

根据 33楼:highgear老师的理论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中断中嵌入一句汇编,比如 nop. 此时, Keil 会把所有 context register (r0-r7,A,B,dptr,psw)push/pop.  ...
引用 网友F:

得出结论,只要在中断中嵌入一句汇编,Keil 会把所有的 context register (r0-r7,A,B,dptr,psw)push/pop 。

再根据 6楼:airwill老师的理论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不在于怎么解决, 在于最佳的效果.
本人和不赞成用库的办法. 增加了无关的程序更少令人讨厌!
所以我在做任务切换函数时, 使用的是插入了汇编代码的办法,
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  是啊, 我也不喜欢.
于是, 我用很精练的一个查表的汇编代码, 用 C  进行了"包装", 最后就让人 "不见一行汇编代码".
...
引用 网友B:

得出结论,可用很精的一个查表的汇编代码, 用 C  进行了"包装", 最后就让人 "不见一行汇编代码"。

将两位老师的经典之作,组合在一起,就能完成这一道小学生题目。

并且中断C函数不用单独列出,写成一个单独的模块,可在任何模块中,随时按需指定调用,适用于任何版本的 Keil C51。

DEMO程序如下:

typedef  void (* TaskCallback)(  );

code  char  protection[1] = {0x22};    // RET 返回

void  timer0(  )  interrupt  0
{
    ……
    (*((TaskCallback) protection))(  );
    ……
}

网友K:
DEMO程序测试图:

下图可看出,中断调用一个空函数返回,仅占一个字节 FLASH 。

楼主:
谢谢各位盆友参与讨论,结贴给分~~~

61楼 或许是最佳的折中方案,用 C  对查表的汇编代码进行了"包装", 最后就让人 "不见一行汇编代码",既满足了highgear老师的要求,不插入汇编代码,又不破坏了C代码的美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程序的“端庄”性。

网友E: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中断中嵌入一句汇编,比如 nop. 此时, Keil 会把所有 context register (r0-r7,A,B,dptr,psw)push/pop.  ...
引用 网友F:

这回是所长第一个发现并公布的,所长老大获奖,俺做无名研究:还需付所长使用费。

、、

网友L:
都是吃饱了撑的,有时间研究点新技术不好,精通这些雕虫小技能涨工资不成?

楼主:
66楼 打开了 SRC

指定插入汇编 __asm

算作毙  :lol

网友E:
哈哈,女版主这水平真逗:编译器确实产生了INT.SRC文件,可是根本没有调用汇编器A51.exe 汇编它 !     连接文件 INT.OBJ  仍然是C51编译器编译结果,打开的INT.SRC是项目以外的冗余文件,与项目文件无关!——照女版主说法,程序员不关心的项目以外的冗余文件多了,统统不合理?——你顾得过来么?

         很简单的证实方法: 把C51\BIN\A51.exe 删除或改名,编译仍然通过。打开不打开SRC对 INT.C 编译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

网友M:
以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楼主:
以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引用 网友M:

是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网友E:
没事,再来一个不用打开SRC的。这是通过配置告诉编译器的,没有使用关键字__asm , 不产生SRC文件。

、、

楼主:
72楼:确实吃饱饭没事干,又来周老虎那一套了,散会,无语~~~

下列图片引用 72楼

楼主:
任何实验,都需要列出方法,让其他网友能克隆照抄验证通过。

否则,跟周老虎PS一下图片,没啥两样~~~

您老留着慢慢玩吧,俺没兴趣~~~

楼主:
引用 72楼图片 和 66楼图片 对比一下~~~

网友J:
耍小把戏戏上不了台面的,别把自己当刘谦

楼主:
LS盆友马桥的?

这两天要去车墩发货,路过马桥,不知aihe是否有空,一起吃个饭?

楼主:
任何实验,都需要列出方法,让其他网友能克隆照抄验证通过。

LS吃饱饭没事做,喜欢学周老虎PS图片,自己留着慢慢玩吧,俺没兴趣~~~

网友J:
回楼上,暂时不在上海,在重庆
在上海时,公司离你那儿不是很远

楼主:
呵呵~~~

没关系,下回有机会再聚~~~

网友E:
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当然没兴趣。就是别不懂还要装腔作势给别人挑剔毛病,结果又闹笑话。没办法只好骂一句“周老虎”。骗子那叫高明,被骗的人蠢呗,咱从来没被谁骗过。相信所长也是。否则,活着都没劲,给上海人丢脸,跳黄浦江得了。

、、

楼主:
耍小把戏学刘谦,也请学的像一点~~~

楼主:
这小把戏谁不会玩?俺还会玩倒序的呢~~~  ;P

楼主:
老刘这个评价不错,截图留念~~~   :victory:

网友E:
女版主跑题了。序号不连续就是PS假图?那看来你评定的61楼laoxu也有造假嫌疑?

至于一样的程序不一样的截图,女版主大惊小怪了:一样的程序是在两种环境下编译的,第二种方式不打开SRC,没有__asm 项,是通过配置编译出的截图,当然可能不一样!——下面仍然是同样的程序,还可以编译出第三种形式的图,你也可以试试,所以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就别怀疑别人变戏法。你想了20年的事,laoxu 几天就解了,他若不告诉你解法,你还以为他变戏法?一个道理。——所长多少年了也没解出1952那道题,结果骂一句“脑残题”走啦。LZ是不是和所长有点同类?山东人都这模子?

待续第三类截图……

//

网友E:
#89楼
这小把戏谁不会玩?俺还会玩倒序的呢~~~

呵呵,LZ 说话逻辑性又丢啦。——虽然你可以造假序号,但是你造不来CODE地址序号!你费那么大劲玩的小把戏,没人关心,谁会关心行序号正反序?——我看的是代码地址序号,它是从0x07FF--0x0800,所以你这张图肯定是真的,哪怕你再造假多少行序号它都是真的;不是PS出来的。
    哈,相对我的图也一样,无论行序号是什么,只要CODE 地址连续,就不是PS出来的。跟刘谦学80年你也造假不了CODE地址?——闹半天LZ怎么帮我证明了论点?你到底想说什么?
         女性35岁生命到达顶峰,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包括体力、智力、**力,40几岁的女性确实逻辑思维不清晰,自己刚指责别人序号不连续是假图,结果自己却在真图上玩起了造假序号?!——替我辩护啦?——你到底想说啥?—— 发现确实开始有些健忘,自己都感觉不到。说话没有逻辑性,经常跑题。说话丢失逻辑性,南辕北辙。
        提醒一下。

         —— 这把年纪了还要靠看别人眼色活着?仰人鼻息?见了领导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对待下面马上变脸啦……

、、

网友J:
啰嗦啥啊,拿程序说话,大家都可以验证的

网友E:
   #76 女版主

         任何实验,都需要列出方法,让其他网友能克隆照抄验证通过。

否则,跟周老虎PS一下图片,没啥两样~~~

      小意思,下面的程序证实了所长的发现。任何人可以自己实际运行证实一下,肯定和我结果一样。那么,是不是证明女版主有点手舞足蹈,哇哇乱叫,精神不正常?
         —— 空格?倒序? 周老虎假图?   ——  你高兴的太早啦。

所长不高兴啦,——“敢说我周老虎?”

女版主这下尴尬了,你自己做一下,别老看着别人的图瞎分析。给所长戴高帽子。——空行怎么啦?行序号乱怎么啦?你自己实验完了再说话。别自己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有句老话“做任何事,说任何话,给自己留后路。”——免得不好下台。

、、

网友E:
还想再次玩什么小人伎俩,难喽……

上程序?做梦呢。还想玩小人伎俩?

不会写实验验证程序俺教教你。还想从程序中找什么莫须有的笔误空格,程序长度之类罪名?可惜只有一条语句,难喽,劣行不好施展啦。

、、

网友N:
别人也没给程序,只给方法,连截图的都没,却被lz当爷着供!还给加分!
刘**既给出方法也给出截图,却被一直被质疑,还不给加分!即使是错的或者自己看不懂,但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试问lz:你怎样看待这件事?(请回答我的问题,不要**)

楼主:
LS是**?怎么乱**?人家老刘规规矩矩的在发贴摆显一下自己的高水平,又没得罪你,(请回答我的问题,不要**)

网友N:
一旦有这个女人的地方,必然有这个货色 highgear!

网友O:
非常无聊!

网友P:
oo ,先看看,哈哈 ,好久不曾逛论坛了。

网友E:
#99  alamo2009
一旦有这个女人的地方,必然有这个货色 highgear!

、、

、、

网友F:
厂公威武!!!!!!!!!!!!!!!!!!!!!!!!!!!!!

网友Q:
所长?

103楼 所说的所长,是否是那个“农民讲习所”的所长?

据我所知,所长德高望众,是个君子,整天给君子泼墨水之流的人品,就可想而之了。

网友R:
针对此贴中不文雅用词,已经予以处理。请大家文明讨论。

网友E:
人生就是互相逗笑。

讨论问题轻松点能够继续。——刘前辈换个角度来证实所长的重要发现,结果发现是一场很搞笑的事情。自家人打了自家人。所长成了“周老虎”?

、、

网友E:
如果不是所长的发现,我们无法使用全C语言完成一个抢夺式调度器。并且没有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