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EP读写寄存器产生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08):
用ARM读DM9000AEP可以正确读到PID和VID,只读写寄存器寄存器没其他的操作,却产生中断,用示波器观察到中断引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试着再读中断状态,全是0。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中断到来和你读寄存器没有必然联系,你把两件没有关系的事情搞在一起了

网友A(2012-06-10):
芯片手册应该会给你答案,同意楼上,中断到来和你读这两个寄存器无关,考虑是否是接收到link中断

网友B:
可以加我qq2609561134  电话:18995605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