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
昨天去北交参加了TI的MSP430G2231的培训 拿回了小开发板 今天本想在自己电脑上试试(win7 32位)但插上USB后老是提示找不到驱动程序 如图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08):
问题解决了  直接debug也成 但不明白的是不知为什么显示这个 难道因为使用UARTdebug?1# zyzyzy407

网友A:
呵呵,模拟串口

楼主:
什么意思?请教
3# 万古长空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
模拟串口啥意思        啊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WIN7的兼容性还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D:
本来就是UART

网友E:
楼主的设备应该是UART设备,调试时候用的不是这个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 仿真没问题 想请教您下“我的设备是UART设备”您这句话是啥意思?没搞明白 还有就是这个模拟串口又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