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数码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2-04-08):
P2口写0的时候,数码管12脚是5V,这个没问题,可当P2口写1的时候,12脚3,72V,这就不应该了。按常理应该是基极为高,三极管截止,数码管12脚为低。

楼主:
补充一下,当我万用表在不加电情况下用二极管档测集射两脚,射极正,集极负,貌似这个管全亮了,只不过不是很亮。

网友A:
测量一下b级的电压,就知道了,理论上b级比e级低0。7v就会导通

楼主:
谢楼上的,理论上B极上的电阻不能太大,只要大到某个值的话,这个三极管无论B极输入高低高低电平,都是导通的。

楼主:
这是为啥呀?出来个高人解释一下呗?

网友B:
驱动电路参数有问题

网友C:
MCU的供电是多少伏?
BE极再加个电阻

网友D:
在5V和E极串个限流电阻吧,直接加5V,不知道会烧数码管还是P0口的IO

网友E:
三极管的发射极和+5V串个电阻,大概1K就够了,基极和IO口串个电阻1K就可以,如果显示还是不正常那么估计是坏了。楼主用的是共阳极的数码管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本来该用共阳的数码管,弄成共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