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脉宽信号问题

楼主(2012-04-08):
线路如附件:
  线路为系统一个部分电路,是一个采样电路,采样GGFK0送到运放去做判断,比较器输出接MCU。OUTB11和OUTB12是输入(前端输入电路省略)。x y信号控制MOS的开通。
  两张图片是U104 PIN2的波形。1.JPG脉宽比较宽的波形   2.JPG是脉宽比较窄的波形,在这两个波形下比较器有相对应负电平的输出。
问题如下:
1.当负载从30K变为10K的时候,如果是脉宽1.JPG的波形的话,那么U104 PIN2的波形会被拉到比PIN3还要低一点点的波形,比较器输出为高
当负载从30K变为10K的时候,如果是2.JPG脉宽窄的波形的话,那么U104 PIN2的波形只拉到比PIN3高一点点的情况,比较器输出不变。
疑问:
a.为什么脉宽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呢?
b.C118和R122 R123组成低通滤波?C118容值不同是否导致容抗不同而引起分流效果不同,如100P改为2200P。

望各位朋友帮忙下,谢谢!

望大神指点或者提示下,感谢!

楼主:
继续顶下.....望了解的朋友提示下。

网友A:
首先说明模拟电路我也是半吊子,仅供参考。
但确实是C118在频率较高的时候会到地,将信号分走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总算有人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