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编程调试当中的“堆栈溢出”求解

楼主(2012-04-08):
我最近在编写程序代码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论我的堆栈stack size设置多大,总会出现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91% (548 bytes used out of 60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然后直接造成我程序的跑飞而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解决办法,但是怎是不能根本的解决,求解高手指点迷经一二。。。

网友A:
楼上的问题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也是遇到过的,解决了一部分的,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啊,看看这个资料可以帮到你不。。。

网友B:
学习了      ,
感谢楼上的分享资料

网友C:
呵呵,谢谢三楼,不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再设大一点,或者把程序占内存的数组等进行优化。

网友A:
感谢2楼,这个资料比较有用滴,我看了几遍,暂时还是有些似懂非懂的,可以再给结合资料给讲解下么?谢谢了

网友A:
感谢4楼的解答,有个小小的疑问,把堆栈的size 设置的很大,会不会影响到我单片机运行当中的RAM的使用?

网友A:
哦,还有一个问题,4楼的大虾,优化数组,怎样个优化法的啊?我程序中的要用到的数组的数量已经是不能再少了啊。。。

网友D(2012-05-31):
难道你使用递归啦,?记住啊,单片机最怕递归的,差不多都溢出啦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有使用递归? 在单片机中因为RAM比较小,轻易不要使用它。

另外堆栈的大小即是从RAM中分出空间给堆栈使用。在其它变量(如全局变量)足够存的情况下,堆栈设大点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不时很了解 不过RAM确实不要轻易使用

网友G(2013-01-10):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H(2014-07-22):
我是在程序里面使用了指数函数pow(x,n),导致了LZ的问题,可是如果不用这个函数的话没法解决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I: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呢,同一个函数,不停调用,堆栈就不停增加 。。。

网友(2014-08-22):
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整不了了

网友J(2016-03-21):
那请问怎么解决啊,我的也是同一个函数多次调用,就显示bss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