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量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2-04-08):
请问,LM3S系列在MDK中编程,如果定义一个常量,并参与后续的运算,这个常量是不是也要对应8位位图在32位字中被循环移位偶数位后的值

也就是说,常量的取值,是有限制的,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
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B:
MDK环境没怎么用过,但在CCS IAR下都没有问题的。编译器会把常量放在flash中,运算时载入到寄存器中,除了M3本身指令的限制外,没有别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