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p3的旋钮原理?

楼主(2012-04-08):
向左,音量变低。向右,音量变高。
按下并向左,上一首歌曲。按下并向右,下一首歌曲。
我是拆了个30元买的小音箱里看到的。本来以为是可变电阻,后来发现不是。
单片机要控制这种旋钮按钮最少需要几个引脚呢?
我从他的PCB上看到了一个单片机输入引脚。当我转动旋钮的时候就为低。那么单片机怎么知道我是左转还是右转,所以我认为还有2个引脚。一共要3个引脚才能控制这种旋钮。只可惜我从PCB上没找到线索。
所以请问
1,这种旋钮的原理?
2,单片机最少要几个引脚才能实现我描述的功能?
谢谢高手!

网友A:
3个开关。

网友B:
就是三个开关,一个在你向左转时接上,一个在你向右转时接上,一个在你按下时接上。上/下 一曲就是同时按下两个建。你仔细看电路板,看看这元件有几个脚。如果真只有两个脚,那也是有可能的,以前的sony线控就是一根线(地线和音频地共用)出来多个开关的,其实是内部开关接了不同的地阻,不同开关按下时,电阻的组合不一样,单片机也就能检测出来了。

网友C:
就是三个开关,一个在你向左转时接上,一个在你向右转时接上,一个在你按下时接上。
:lol,进来学习下。

网友B:
太模糊吧!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不清楚?

网友E:
LZ想知道这种开关叫什么名,哪里买,俺也趁机搜了一把,才知道行业名称叫拔轮开关.转贴上面这个贴子,目的在于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知识,有针对性的产品介绍,应该不能算是广告吧.哈哈,好心没好报,晕了

网友F:
典型的5位键,就是5个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知道单片机是如何检查并处理拔轮开关的。最少需要几个单片机脚才能处理。我测PCB只测到1个单片机脚通过电容及并接的电阻分别到连接拔轮开关的3个引脚。想不通单片机一个脚就能检测了?这个脚输出是一个128K的5V波形。当有按键按下就变成0V。既然作为输入检测脚,这个脚怎么还会有输出PWM也是我想不通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你把电路图抄出来,把相关波形也贴出来。大家给你分析一下不就完了吗。接键最方便的接法当然是一个人按键一个IO罗。但有时间单片机IO不够是也会想其它接法的。至于那时候的接法,就五花八门了。

网友F:
可能是个ADC口

网友G:
苹果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个键实现好多功能

网友H:
怀念我的老式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