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0.75A的电流放大到2A,请问用哪个电路?

楼主(2012-04-08):
主要目的:“利用PLC控制继电器实现电路控制”电路改装。
晶闸管的作用:1、电子开关;2、继电器;3、控制交流或者直流负载
      问的问题:1、如何在输入端更加精细化实现PLC的接入
                    2、如何设计电路参数以致电流的放大功能,0.75A到2A
      电路要求:1、可以控制任意交直流负载
                    2、电压为24V左右

楼主:
希望参阅者尽快回复帖子,谢谢,本人是个电工盲,不太懂啊……

网友A:
还是请个专职电工比较妥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主要不懂得地方是晶闸管本身没有学习过,1、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按照上面的电路接入?2、输入电流为24V,为接PLC的电路,是否还需要改进?

网友B:
1。你的电路不能控制直流负载
2。因为可控硅(晶闸管)有个导通角的问题。输入24V交流电源不适合使用可控硅(晶闸管)控制。

网友C:
2、输入电流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