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我用LM393搭了个电路,见附件。
电源用5V,单电源供电。同相端接参考电压2.5V,
反向端接一可调电阻,改变电压。
当反向端电压大于2.5V时,输出为0V。
当反向端电压小于2.5V时,输出为1.5V左右。
这样正常吗?我觉得1.5V好像小了点。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3bing,比较器大多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输出接上拉电阻

网友C:
楼主,再加点分给我吧,我告诉你真理——别玩仿真了,浪费青春~!

楼主(2024-09-07):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加点分给我吧,我告诉你真理——别玩仿真了,浪费青春~!

不是仿真,那是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