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辐照强度mW/sR

楼主(2012-04-08):
在红外发射管的光强单位中有一个是mW/sR,这个单位怎么去理解,查了下资料SR叫球面度,是立体角的国际单位,相应的mW/sR与mW/cm2之间的关系如何?

网友A:
两个单位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
球面度的意思,是以球心为顶点在球的表面切割等于球半径平方的面积所对应的的立体角。平方厘米则是面积的单位。

楼主:
那如何去理解mW/sR呢,哪位大侠给个形象解释下!

网友B:
那如何去理解mW/sR呢,哪位大侠给个形象解释下!
引用 楼主:

“单位立体角”辐射功率。若源的总辐射功率为P(mW),则单位立体角辐射功率为P / (4π)。

类似平面角(全园角为2π弧度),全球立体角为4π。

楼主:
对于红外发射管,我现在想计算离发射管R米处的辐射强度,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计算,根据单位立体角辐射功率乘以4π,算得红外发射管的总辐射功率,然后除以球面积4πR2,即可得R处的辐射强度,单位为W/m2?

网友B:
对于红外发射管,我现在想计算离发射管R米处的辐射强度,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计算,根据单位立体角辐射功率乘以4π,算得红外发射管的总辐射功率,然后除以球面积4πR2,即可得R处的辐射强度,单位为W/m2? ...
引用 楼主:

此所得为辐射功率密度。

楼主:
这下明白,谢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