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了一个开关电源后的几个疑问?! 求解答。

楼主(2012-04-08):
自从被伟林电源“摆了一刀”后,没办法了,钱也花了,人却“跑了”(联系不上了),只有“自己赶鸭子上架了”。经过一段时间,东西做了出来,也能用了,不过波纹什么的就有点差了。
     下面说说我的疑问:
      大概情况:开关电源用 TOP254YN做的,控制回路用PC817和TL431来完成。输出电压是单路的DC24V,输入是AC220V。 变压器是3个绕组,主绕组、副绕组(辅助绕组15V)以及输出绕组(DC24V)。
      控制回路我测量了下: 只要在输出DC24V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其PC817通过的稳态电流基本是15mA,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此时,在当前负载下,初级的PWM波形,基本保持住了。那么当负载加重的时候,为了增加能量供给,初级PWM波势必要加大脉宽以保证能量送入。这样我就有疑问了,就相当于说,在不同的负载下,初级PWM波都有一个参考值,不管这个参考是电流还是电压,都应有不同的给定值(REF),但电路中我发现,只是电压的取样后的参考值,并不是功率的参考值。也就是说对于DC24V来说,就只有一个参考值,那么对于不同负载下的功率情况,这个电路是如何来甄别不同负载的工作情况??!! 还是只是因为负载的减轻和加重的变化过程,TOP254YN芯片具有锁定当前PWM宽度的能力并保持住的能力??!! 好像没那么智能吧?! 还是我的本身思路就有问题?! 请各位解答疑问了,谢谢。

楼主:
继续上面的疑问二: 对于控制回路来说,误差的传递是为了获得或减少能量的注入。当误差传递设计不当时,能量的注入要不就多了,要不就少了?! 但是负载是不确定的,我又如何来界定这次传递的能量要让小误差放大10倍,那次的只要放大2倍就可以了。但电路是设计好后是定死的,比例系数已定了,那这种情况又是如何来解决的?! 谢谢!

楼主:
再继续上面的疑问三: 我还找不到设计的目标点,如果说目标点是电压的话,就存在上面的我描述的问题了。我想电压是参考点而不是真正的控制的目标点吧?! 请解答下,谢谢!!!!!!!

楼主:
疑问四: 如果控制的目标是 电容的储能容量大小的话,那么当开关电压被使用的时候,接入时,势必会增大这个储能容量的大小。而这个接入后储能容量的增加也是会降低开关电源的调整能力,导致其鲁棒性不好了。你说呢?!!

网友A:
继续上面的疑问二: 对于控制回路来说,误差的传递是为了获得或减少能量的注入。当误差传递设计不当时,能量的注入要不就多了,要不就少了?! 但是负载是不确定的,我又如何来界定这次传递的能量要让小误差放大10倍 ...
引用 楼主:

传递函数的计算(误差传递,楼主你说的应改就是这个)是在一定的负载计算的(我一般如果计算的话都是满载),你所理解的那个“能量的注入要不就多了”这个应该从小信号的角度去考虑。。。。而且还要考虑信号变化的频率。。。。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A:
疑问四: 如果控制的目标是 电容的储能容量大小的话,那么当开关电压被使用的时候,接入时,势必会增大这个储能容量的大小。而这个接入后储能容量的增加也是会降低开关电源的调整能力,导致其鲁棒性不好了。你说呢? ...
引用 楼主:

没有接触过脉冲充电啊

大蚂蚁估计做过 或者谁做过的给个解释

网友A:
一个开关电源的负载一直这都是在变化的,但是一个电源做好以后一般只有一个补偿网络来控制,固定增益的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补偿网络都是“调试”出来的原因

调试过程中可以带不同的负载  保证电源在整个负载段都“可靠”的工作

楼主:
各位大侠,求解惑啊!!!!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说。。。。
建议用示波器挂一下431的3脚和817的4脚波形,
这个调节过程是动态的,不是你说的固定的。。。

如果没有任何反馈的话,PWM是按IC本身的最大占空比Dmax来跑的,这个时候的转换功率是最大的Pmax(假设其他功率器件容量允许),只要负载需要的功率P<Pmax,负载要多少给多少,只要负载不说够了,就一直给,直到负载说够了(外部给一个反馈信号)。

楼主:
不知道怎么说。。。。
建议用示波器挂一下431的3脚和817的4脚波形,
这个调节过程是动态的,不是你说的固定的。。。

如果没有任何反馈的话,PWM是按IC本身的最大占空比Dmax来跑的,这个时候的转换功率是最大的Pmax ...
引用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