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09中打印PCB图纸,如何隐藏敷铜

楼主(2012-04-08):
经过好久的摸索,能画简答 PCB,可是 打印PCB有敷铜?不好看图 。如何取消。

网友A:
TOOLS下面有取消覆痛
也可以按L,在视图选项里把覆铜隐藏

网友B:
觉得打印时,没有99SE的好用

网友(2013-05-29):
文件--页面设计--高级选项---不想看到的层左双击选择隐藏--确定--OK;然后可以打印了

网友C:
隐藏只是在AD里面看不见,打印出来还是会有,我一般的做法是
删除覆铜-->打印-->撤销删除覆铜
有些麻烦。
坐等高手

网友D(2015-05-20):
ctrl+D,Polygons隐藏即可

网友E:
将对应层的敷铜,取消显示即可

网友F:
这个问题,百度就能查到了。

网友G(2015-12-24):
如楼上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