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4还可以做普通IO口用吗?

楼主(2012-04-08):
开了定时器0,P3.4还可以做普通IO口用吗?

网友A:
如果定时器 为了定时 那么可以用作 普通IO

如果用作 外部中断计数器 那么不可以

网友B:
定时器又不对管脚进行操作,当然还能做IO口

网友C:
定时器/计数器0和1,是内部的两个16位的寄存器,做定时器时,定时器不对管脚进行操作,与P3口毫不相干;但是作计数器时,它用到了P3.4和P3.5这两个管脚

网友D:
是啊,P3.4或P3.5就被占用了。
特别是对于T1和P3.5的关系,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运用:T1作定时器,用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而p3.5仍正常的用作普通IO口

网友E:
标准51
即使外设占用IO,程序同样可以控制IO

楼主:
有点乱,我理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