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话控制系统电源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各位21ic的大侠: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电话控制系统的东东。具体框图如下所示:

在以上的框图中,基本的工作过程是:控制端通过线路发送DTMF控制信号,控制从端是否导通。每个从端有唯一的地址,从端接收到DTMF信号以后,如果与本端的地址一致,则驱动继电器,把声音采集部分打开,向线路上发送语音信号。在通信的过程中,控制端通过再发送DTMF信号来关闭从端。
这个东西的要求就是:从端要通过两条线路传输音频,同时取电。
传输音频倒是简单,但是取电就困难了。
之前有本论坛的牛人,一眼就看出本项目的难点在与电源和消侧音。做了许多以后,其他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但就是电源部分无法下手,真是从心里佩服这个牛人啊。

现在的问题是:从端使用MSP430和DTMF收发芯片进行监听,同时需要取电。每个从端基本上需要大概25mA的电流,这样在线路的300欧姆电阻上就会产生7.5V的压降。
每个从端都会使得线路电压降低7.5V,从端数目如果比较多,这几乎就无法工作了。有人推荐用恒流源,但是恒流源的话,从端数目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吧。而且这里有点想不明白,希望各位指点指点。

我这个东西是模仿电话线路做的,相信很多懂电话电路的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A:
你的问题主要是从端功耗问题!
给你出个主意:从端做两种功耗模式,低功耗和正常工作。
平时从端只是接收DTMF,(用低功耗单片机+接收DTMF-IC功耗很小的),
当收到自己的地址时唤醒整个从端后开启你的25mA,每个从端都分时操作,
这样你就可以用一个恒流源(恒流源对音频阻抗高,音频损耗低)。
不限于DTMF,电话线传FSK也可选,有好多专用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