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发现不了内核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4-08):
jlink链接电脑打开jlink-commander总是显示如图是怎么回事啊?硬件应该没问题,前几天还用着好好的,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看你的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那里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该怎么看呢?要用什么工具吗?谢谢

网友B: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JTAG 各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是否有对地和电源短路?